求教:5T在各种白天环境下都基本能适应的摄像设置方法-0-

楼主(2014-09-26):
求大神推荐个5T在各种白天环境下都基本能适应的摄像设置方法,有轻微震动-0-
最好详细说下:快门,光圈,焦距,ios,摄影模式分别怎么设置-0-谢谢了。。。

网友A:
水滴?也天津的啊

网友:
这不是天津的水滴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滴?也天津的啊

是啊,天津摩友?QQ联系啊303968741

网友B:
怎么摄像也要算快门吗 看来是对照相机一点也不了解啊!只有拍照片需要设置快门速度
另外大多数摄像对天气都是自己适应的估计 只有拍照片可以自己定义白平衡 你可以试下也许摄像也可以用这方法 就是在任何天气下 让光线照到白纸上然后用你的镜头对着白纸让镜头内充满白纸 那样就是完成了天气对摄影影响的设置 使你的白平衡无论任何条件下都正确 光圈肯定是开到最小也就是数字最大 或者在F14以上 焦距一般都是开到最小 比如18MM  如果用定焦头会更合适 比如16MM定焦头 当然如果你想获得不是宽广的周围有崎变的图像可以用24MM以上的镜头  ISO一般都是自动的不用你设置 摄影模式各种机器都不同你看下说明书就会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摄像也要算快门吗 看来是对照相机一点也不了解啊!只有拍照片需要设置快门速度
另外大多数摄像对天气都 ...

谢谢建议,我的确摄影小白。我用5T自动模式摄像一直虚焦,别的还都不错,应该怎么设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我的确摄影小白。我用5T自动模式摄像一直虚焦,别的还都不错,应该怎么设置好?

唯一的可能就是你把光圈设置得太大了 你把光圈设置在22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唯一的可能就是你把光圈设置得太大了 你把光圈设置在22再试下

好的我试试,原来用的自动模式,自己全没设,据说要手动对焦,把焦距无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