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V+ 首飞使用心得与建议

楼主(2014-09-26):
厌烦了需要一定动手能力的F450,出掉后果断入了最新的vision plus。准备国庆出去玩的时候带着拍拍东西,今天试用了一下,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但也有一定个人认为可以改进的地方,还留下一些问题需要请教一下,作一下总结:
优点
1、整合性非常好,外出携带很方便。
2、三轴云台非常稳,视频一点不抖。
3、图传稳定性不错,也可能是这次飞的不太远,暂时没有出现断连的情况。

缺点
1、拍摄的视频感觉没有gopro的好,视角也没gopro的宽。
2、电池并没有宣传的那样25分钟,我飞的也不算暴力,正常飞行,感觉17,18分钟最多了,介绍里是说电量低于30%就会自动返航,没敢飞到30%,基本是40%就下来了,可能飞到自动返航应该会有20分钟。
3、视频正在录制的时候千万不要断电,我最后一次是忘记关录像,直接断电了,导致视频损坏无法播放,白录了,哎~~
4、悬停貌似并不是非常好,甚至感觉没有之前的F450+naza-lite+GPS来的稳,会有点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环境原因。

问题
请问V+在精灵模式下手动记录返航点成功后会绿灯快闪吗?我今天记录了一下貌似没有快闪这个动作,会不会是我在限飞区的关系?

建议
主要还是针对航拍的建议,自己有一个hero3+,所以本来是打算买个精灵2加H3-3D云台的,这个安装算是简单,但是对于我这种很懒、动手能力粗糙又希望飞机整合性简单完美的人来说,搞一套图传比较头痛,又是发射又是接收又是数据回传模块还要屏幕,虽然感觉DJI的技术力量还是不错的,但是感觉自产的摄像机要超过gopro肯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毕竟人家专业做这个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现在的想法是希望DJI出一个精灵2+H3-3D+图传的版本,可以让用户直接用一根线连接gopro,就可以把gopro视频信号传输到手机app上,替代原有的FC200相机并保存现有V+所有功能,如果能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A:
我也在纠结买v+还是3D

网友B:
断电视频可以恢复的,详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视频可以恢复的,详看说明书。

看到了,谢谢!但是说明书说是sd卡留在飞机的情况下,我已经拿出来过了不知道再放回去启动能不能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纠结买v+还是3D

如果你能忍受v+150米之后的1秒视频延迟或卡顿就用它,要求能遥控拍着也用它,如果只拍视频就用3d套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谢谢!但是说明书说是sd卡留在飞机的情况下,我已经拿出来过了不知道再放回去启动能不能恢复{:1_ ...

可以恢复的,你试试就知道了。只是日期会变成2008.01.0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能忍受v+150米之后的1秒视频延迟或卡顿就用它,要求能遥控拍着也用它,如果只拍视频就用3d套装

我入了v+,gopro涨价贵的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入了v+,gopro涨价贵的离谱了

涨价了?hero4要出来了,照理3+应该便宜啊

网友:
我以前也纠结过这块,不过当玩过v+之后,就果断入了3D,因为可以飞900米没有问题,你v+300米后试试,还有图像没,其次狗3的画质真心的好呀

网友(2014-11-23):
引用 楼主:
看到了,谢谢!但是说明书说是sd卡留在飞机的情况下,我已经拿出来过了不知道再放回去启动能不能恢复{:1_ ...

我的视频也是因为没有断电,导致无法播放。那个说明书上的解决方案在哪儿看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纠结买v+还是3D

想好了,可以找我哦~

网友F:
重新上电即可解决 换一台都不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好了,可以找我哦~

都入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