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接收机装在尾舵机上可以么?

楼主(2014-09-26):
如图,黄金战士的K8配的连接线实在是太短,接收机没办法装到鸡肚子里面的设备板上,只好装在尾舵机上,方便调试,样子也过得去,就是不知道这样尾舵机会不会干扰到接收机的信号,只知道电调是最大的干扰源,那么尾舵机呢?

网友:
没啥好处,理论上有影响,但舵机和接收机工作频率相差太多,应该影响不大,电调是干扰源是因为电调本身电流非常大,而舵机电流没电调大。因此“外泄”的杂波也不如电调。安装时最好用泡棉胶隔离舵机的震动

网友:
能用卫星不就好了。。。

网友:
放在那个位置很别扭,只人坏处没好十。
可以自己制作长一点的链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