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充满后电压有变化

楼主(2014-09-26):
本人新入一块富力4S电池,昨日充电时发现存在下面的情况,在此请教各位:电池到手时4片电池电压平衡,均为3.85V。之后用B6AC充电器开始充电。
充满即将充满时查看4片电池电压,均为4.2V的截至电压。随后,充电器响提示音,此时第一片电池电压变为4.18V。
此事询问过卖家,卖家怀疑是充电器平衡精度不高导致。但该B6AC充电器用了也有些时日了,充别的电池(达普、狮子等)未出现过该情况。请问各位,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对电池或者航模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A:
正常的啊,4.2V的电压是截至电压,是充电时的最高电压,4.18V是充好后断开充电器(或者断开充电电流),电压自然会有一点回落,这个很正常。

网友:
太正常了

网友:
很正常,楼主不用纠结。这么小的数值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啊,4.2V的电压是截至电压,是充电时的最高电压,4.18V是充好后断开充电器(或者断开充电电流),电 ...

主要是就第一片电池电压回落,其余保持未变,以前使用电池时没遇到过这样,觉得有点奇怪。既然大家都说没问题,那我就不就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就第一片电池电压回落,其余保持未变,以前使用电池时没遇到过这样,觉得有点奇怪。既然大家都说没 ...

电芯之间电压差异肯定有的,使用时间越长,差别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之间电压差异肯定有的,使用时间越长,差别越大。

嗯,这个道理我懂,主要是大家都说富力的电池好,而且又是新电池,所以才纠结的。只要影响不大,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
用过这么多电池没有发现哪个电池截止4.2之后能一直维持的,全部是掉到4.18左右

网友:
才差0.02就这样纠结成这样,我偏差0.1V纠结一下都被模友批我多滤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