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SM2卫星对频问题

楼主(2014-09-26):
我入了个250,用的DSM2卫星直连K8,D7E刷了gale固件,但是不知道怎么对频。请教各位一下,谢谢了

卖家说:对频要控开好,按对频按钮,电调上电后断电,1秒钟内马上再上电

弄了两小时了,太笨了没搞定。卖家现在又在上班,请教下各位了

目前电调接电的效果是:卫星插电有黄灯闪了一下,然后就没了

再谢!

网友A:
单独卫星不能和控对频。必须是卫星插到接收上。一起对频。指示灯常亮后卫星才能单独使用。

网友B:
dsm2卫星对频很麻烦,我从来没办法用kbar让dsm2卫星进入对频状态,我的方法是用一个dsm2的接收连上卫星,先对好频,然后放到kbar上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是买过几个dsm2卫星,只有一个可以在kbar上正常使用,其他几个卫星接上去kbar数据是乱的无法使用
现在改用dsmx卫星,对频很方便,按照kbar软件里说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卫星不能和控对频。必须是卫星插到接收上。一起对频。指示灯常亮后卫星才能单独使用。

这个没有试过。。我已经弄好了,k8连接电脑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2卫星对频很麻烦,我从来没办法用kbar让dsm2卫星进入对频状态,我的方法是用一个dsm2的接收连上卫星,先 ...

我今天在群里问了朋友,

打开软件,右上角的安装,点一下。卫星插在kbar的rx-1口上。然后,kbar接电调,插USB线到电脑。新建,然后点下一步,根据提示操作。选数字卫星中心。然后是绑定对频,点击绑定,然后1s钟以内拔插kbar电源。卫星会进入***闪烁状态.接着遥控器选择dsm2或者dsmx对频。之后就对上了。苦了要重新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在群里问了朋友,

打开软件,右上角的安装,点一下。卫星插在kbar的rx-1口上。然后,kbar接电调, ...

是的,dsm卫星就是这样对频的,但dsm2卫星一次都没有成功过,dsmx就很容易。可能我人品有问题
另外我的卫星都是山寨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C:
这个卫星是干什么用的? 和遥控接收器有什么不同啊?经常听到,可是不理解,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卫星是干什么用的? 和遥控接收器有什么不同啊?经常听到,可是不理解,能否解释一下?

卫星就是接收,体积小,只用1根线与陀螺链接上就能用,方便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