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用X8R接收机,可以同时连接多个传感器吗?

楼主(2014-09-26):
X9D用X8R接收机,可以同时连接多个传感器吗? 比如同时使用电压、GPS、气压传感器?在遥控器的显示屏上显示各自的数据。

网友:
神控 只要你英文好,那就拼命搞!

网友:
FrSky Sensor Hub
FrSky 传感器集线器 可以连接多种传感器

网友:
可以哦,只要是带有s.port接口的接收机都能通过楼上那个hub同时连接多个传感器,接收机现在有x8r,x4r,L9r等等

网友A(2014-10-30):
带S.port的传感器在X8R上用的时候不需要用hub,不管你要接多少个。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A:
带S.port的传感器在X8R上用的时候不需要用hub,不管你要接多少个。

哪里能找到带S port的sensor?

网友B:
本人X9D,配X8R接收,实测过,不用HUB,直接同时接过气压传感,多节电池电压传感,电流传感,一切正常。其实吧,还有别的传感器,只要是SPORT的接口,都可以同时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X9D,配X8R接收,实测过,不用HUB,直接同时接过气压传感,多节电池电压传感,电流传感,一切正常。其 ...

这么多传感器怎么接? 串起来吗?

网友:
是的,一个串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