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Naza V2接IOSD是不是要PMU模块哦?

楼主(2014-09-26):
精灵1Naza V2接IOSD是不是要PMU模块哦?

网友:
有升级主板,改造后可以。。

楼主:
楼上我很葱白你啊,呵呵 看你改装的帖子很牛逼 咋都出了呢

网友A:
PMU+IOSD 比较方便,就是增加了PMU的重量,换主板是要自己焊线的 考虑清楚
我现在满载带5400毫安电池 起飞重量1301克  目前飞的比较稳定 飞行时间18分钟

楼主:
挂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U+IOSD 比较方便,就是增加了PMU的重量,换主板是要自己焊线的 考虑清楚
我现在满载带5400毫安电池 起飞 ...

挂什么云台?

网友:
飞宇G3 2轴云台

网友B(2014-11-09):
PMU 是个啥作用的东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MU 是个啥作用的东西呢?

一个BEC加CAN口扩展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BEC加CAN口扩展设备。

原来只有一个PMU 不知道是啥?
你这么一回答,变成2个了。。。。。。。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只有一个PMU 不知道是啥?
你这么一回答,变成2个了。。。。。。。

两个?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供电电压检测。

网友B:
这么说,精灵1加上pmu和iosd,fpv就可以显示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精灵1加上pmu和iosd,fpv就可以显示电压了?

实时飞行参数都可以显示

网友:
V2不是自带pmu了么...?  直接加上iosd就能在原fpv显示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供电电压检测。

这哥们的意思是本来就一个PMU是啥意思不知道,现在你一说的BEC和CAN也不知道啥意思呢

网友:
哦,哈哈……
BEC是降压稳压给接收机和飞控用的,CAN是总线数据传输,交换飞控数据,典型就是动力电池电压。

网友:
pmu擴充模塊!精靈有專用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