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源头追接MZ-24音频线方法

楼主(2014-09-26):
请教开源头追接MZ-24音频线方法,头追在电脑上检测正常,接MZ-24控无反映,有连接成功的给指导下吗?谢了

网友:
音频线只是接了两根线D9和GND,头追板是没电的所以不工作,遥控器当然木有反应啦。你还得单独焊接一组VIN和GND出来,单独给板子提供5-12v,就可以了,最好用2S点,小巧一点。

楼主:
哦,谢了,还是不可以,不知道MZ-24控要怎么设置。

网友A:
这样还是不行,那就是教练通道混空问题了,没用过MZ-24,不是很了解此控功能,原理上可以参考这帖我在15楼的原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19227&extra=
其实就是你的控必须支持任意设置通道的教练功能,头追占用了接收机两个通道连接舵机用于控制两个方向的动作,程序上教练口的信号输入有优先权,所以你需要设置一个开关用于选择教练口输入是打开还是关闭,当教练口关闭时,可以用遥控器控制两个云台舵机的动作,当教练口打开是,就是头传控制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还是不行,那就是教练通道混空问题了,没用过MZ-24,不是很了解此控功能,原理上可以参考这帖我在15楼 ...

讲的很是正确,学习中。

网友:
MZ24要在遥控器里面设置一下才有PPM 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