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2V+的几个问题。请教前辈或客服。

楼主(2014-09-26):
1.大家的相机固定卡扣(就是运输时扣在相机后固定
云台
的塑料卡扣)拆装时会紧么,我的较紧,怕对三轴云台不是很好;
2.(使用哪吒模式)失控返航过程用姿态模式取得控制权,又打到GPS模式没有了航向锁定(失控前是有的之前);
3.超出自己定义的限高限远会促发失控返航吗?
叩谢

网友A:
1.卡扣一个模子出来,没可能有松有紧,仔细多把玩吧,我刚入v+时,也有同感,后来发现是拆装角度的问题
2.航向锁定,可以自动记录 也可以手动记录,你的情况可能是拨杆太多,误触记录了新的航向
3.超出限制范围,建议查看手册,那个说的比较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