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油门行程校准以后无法保存求解?水手电调。

楼主(2014-09-26):
apm2.8 油门行程校准以后无法保存求解。
水手电调!设置行程最高点和最低点后,然后推油门能达到最高。拔电源后再上电后油门又回到没设置前。
求解?

楼主:
电调直接插接收没问题。能达到最高。

网友A:
是不是方法不对。油门最高,上电,保持油门高位断电。再上电,听到滴滴声后,油门迅速拉最低,就可以听到确定音了。

楼主:
把apm固件又刷了遍。刷好了。

网友B:
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问题
把apm固件又刷了遍。刷好了。或刷个8轴固件在刷回来。在终端清除设置。

网友C:
在终端erase一次重新初始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