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解锁

楼主(2014-09-26):
连接PC正常,没调过什么参数。遥控是富斯T6的, 死活解锁不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有遇到过的吗!本人菜鸟一条!

网友A:
连接地面站看看为什么不能解锁,地面站会有自检不过的原因的

网友B:
先看一下控的開關,有可能是在不能解鎖的模式底下,所以不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地面站看看为什么不能解锁,地面站会有自检不过的原因的

试试先~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控的開關,有可能是在不能解鎖的模式底下,所以不給解

谢谢,我也研究一下~

网友C:
我的偶尔也是这样。我推测是降落拔掉前没有把模式切为自稳模式。
希望有人能给个具体的指点,关注中

网友D:
一般其他正常的情况下解不了锁,都与模式有关,只有自稳模式才可以解锁。

网友:
不能解锁原因很多,这样太笼统,休息太少了

楼主:
富斯T6控如何设置有用过的吗?

网友E:
把模式切换的通道先去掉,免得因为切换成其他飞行模式导致无法解锁,然后重新校准各种传感器,mp不报错应该不是apm的问题了。
剩下的就是各种组合按你的遥控器了,因为不知你是不是把遥控通道反向了。注意观察指示灯的变化,还有别带桨。

网友A:
算了,我还是给大家普及一下apm的解锁要求吧。等会儿去看我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我还是给大家普及一下apm的解锁要求吧。等会儿去看我帖子吧。

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模式切换的通道先去掉,免得因为切换成其他飞行模式导致无法解锁,然后重新校准各种传感器,mp不报错应该 ...

一会再看看是不是遥控问题!

网友:
刚发,去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偶尔也是这样。我推测是降落拔掉前没有把模式切为自稳模式。
希望有人能给个具体的指点,关注中

去看我刚发的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其他正常的情况下解不了锁,都与模式有关,只有自稳模式才可以解锁。

所有模式都可以解锁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APM 神器! 强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