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镜头被查花了可以换吗?

楼主(2014-09-26):
狗3在一次小摔中把镜头中间查花了点,照片和图像中明显一点模糊区域,不知道可不可以换?

网友A:
当然可以,你可以发回你买的店家那里,某宝也有专门维修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原装镜头,价格好像在200左右吧 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B:
是原装的,这东西所有配件除了A7芯片是美国的,其他都是国产的

网友B:
另外提示 狗3镜头换成3+的镜头 画质清晰度可以提升好几个级别哦

楼主:
我已经在淘宝上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