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救救我啊...

楼主(2014-09-26):
先说我飞机配置 420轴距机架 naza v2飞控 e300
电机
和桨,电调用的tb上那个20a bl固件长条电调,现在起飞重量1270克全套设备,5000 3s电调。
问题来了现在调到感度为55 55 90 130 70 70 飞起来才不抖,高了自己悬停都在那抖,今天2级风悬停在空中,不飘,只是不停的听到螺旋桨不停修正的气流声,哪个告诉我这感度是什么情况啊 55啊不正常啊

网友A:
好飛就好!數值不重要,重在手感
每個機體配置不同感度也不相同

网友B:
基础感度也太小了吧,一般都在1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