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0悬停时前后晃动???

楼主(2014-09-26):
我的550直机,用的都是固朗的配件。悬停时前后晃动,幅度挺大的,请各位帮忙下,怎么调整?

网友A:
电池重心很重要,KDS550的电池仓是蛮大的

网友B:
电池只是一方面,是不是转速低了?

网友C:
同款,没这问题,上个视频吧,文字描述不好确定

楼主:
好的,我把油门调下在试试看。

网友D:
是不是机身360度幌???就像失去动力旋转的硬币一样

网友D:
确切点说应该是360度扭,之前我的450也是这样,后来我发现向位臂没锁紧

网友E(2014-11-19):
我才装了一架固朗550,也出现过你这种情况,悬停时像坐船一样,前后摇荡。
把电池的位置往前移一些,就好了。应该是重心没对。你试试看~

网友F(2015-08-03):
应该是相位器螺丝未锁紧!

网友G:
我的5.5也有这个问题,NORMAL悬停的时候机身前后的摇,切到3D就没有了

网友H(2016-05-07):
转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