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APM版精灵(一) 前方多图,月底了手机慎入

楼主(2014-09-26):
=========================2014.9.26未完待续===========================

去年买了个精灵1代挂云台相机飞5、6分钟实在没意思,可是喜欢精灵这外形呀,于是准备DIY个APM版精灵做学习、研究、娱乐用。

配置:
精灵2外壳+电池盖+论坛里一个模友设计的中心板
APM2.6+6H GPS+3DR数传+电压电流模块+扩展LED灯
扒皮铂金30A电调
X2212电机
红、绿夜航灯
5400mah电池

上图:(请教如何上传高清大图??)

扒皮铂金30A电调:

夜航灯:

中心板:

GPS加电子罗盘:

装上电调看看:

APM装不下啊,没办法拆了排针直接焊线:

装上APM:

=========================2014.9.26未完待续===========================

网友A:
期待最后的成品

网友:
很赞,早就想这么干了。期待最后的成品。

网友:
等待首次爽飞视频

网友:
期待首次爽飞视频

网友:
个个都在等啊,厉害

网友:
强,收藏了养肥看

楼主:
谢谢支持,在等54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最后的成品

谢谢支持,在等5400mah电池

网友B:
罗盘放那里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放那里很危险的

做过测试的,室内去桨测试最大油门也不会影响罗盘,室外试飞航向也没问题

网友C:
因为最大只能上9寸桨,所以电机KV要选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最大只能上9寸桨,所以电机KV要选高点。

dji原装的电机是920KV,我用的X2212 980KV。桨用正品APC 9045,试飞震动很小,但电机微烫

网友:
楼主可以用MINI APM 空间会多出来好多

网友:
精灵自带的接收机是CPPM输出的,上面另一个线是电池电压采样的。其实弄个px4FMU就可以了,电调和radio都可以沿用,GPS需要用精灵的屏蔽贴纸贴到顶上,同时需要修改i2c接口引出和radio的serial。。。

你这还不如直接买个壳。。

网友:
希望早点看到视频哦

网友:
量产吧,赶紧

网友D:
楼主,你把精灵主要的固定螺丝柱给砍了,外壳强度会下降的。apm硬挂性能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把精灵主要的固定螺丝柱给砍了,外壳强度会下降的。apm硬挂性能不行的。

是的。没有精灵原装的电调没办法必须把螺丝柱干掉;APM下面粘了2层3M胶贴,能减弱些震动,等电池到了细调下PID试试

网友E:
建议使用mini apm
另外 外壳使用d-425会更好
另外楼主注意 大电流会干扰apm工作 楼主自行检查分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使用mini apm
另外 外壳使用d-425会更好
另外楼主注意 大电流会干扰apm工作 楼主自行检查分电板

都是旧物利用,先这样试试

网友:
D-425大精灵安装讨论群56376950

网友:
miniapm慎入,刚刚入一个电源有问题不能正常启动,退货了。帖子看了一些,通病。

网友:
留名先。等待视频。

网友:
中心板哪里买的?

网友(2015-02-11):
看帖必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