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试飞810,请多提建议,提升飞行时间

楼主(2014-09-26):
今天终于爽飞了我的T810,测试了定高、定点、按航线起飞和降落。
没有负载,全重4.4kg,悬停28分钟(3.6v报警)。我觉得空载悬停的时间太短了,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配置如下,希望大家多提意见,提升飞行时间。
飞越810机架,好盈铂金40A,恒力4822,仿大疆1555桨,APM2.6,6S10000mah25C,3dr数传,6hGPS

?firsttime=0

网友:
都半小时了还短

楼主:
视频是横着的,只好歪着头看了

楼主:
想着后面还要挂个微单呢,现在等于是空载都没超过半小时,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着后面还要挂个微单呢,现在等于是空载都没超过半小时,唉!

这个机架上 12800的电池没问题哈,只是你的动力弱了点,用4110  半个小时肯定有,

网友B:
810挂微单我看得4112s,电池10000的6s应该够了

网友C:
倒装电机?再加一块电池,散装电芯一元一瓦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装电机?再加一块电池,散装电芯一元一瓦时,

倒装可以提高效率吗?不懂,求详解啊~那个散装电芯的意思是自己组装电池还是啥意思?组出来的电池比大厂的要好吗?(我这次用的格式电池)
求大师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0挂微单我看得4112s,电池10000的6s应该够了

4112S的效率比4822要高是吗?看淘宝50%油门时4112力效是13多,4822只有1447的桨效数据,比较低。
但4112重量是152克,4822只有98克,6个就多出324g的重量,会不会导致时间降低啊?不是质疑,是真心不懂啊,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上 12800的电池没问题哈,只是你的动力弱了点,用4110  半个小时肯定有,

4112S是不是比4110S更好?如果更好,我换那个算了。
电机看的真头晕啊,你说飞越4114跟4112和4110比,哪个最好呢?

网友:
电池试试16000的

楼主:
啊?太沉了吧,电池就接近2kg了,没法再挂其他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装可以提高效率吗?不懂,求详解啊~那个散装电芯的意思是自己组装电池还是啥意思?组出来的电池比大厂 ...

提高10%效率,你买那个电池6元一瓦时,自己买电芯组装一元一瓦时,可想而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4112S是不是比4110S更好?如果更好,我换那个算了。
电机看的真头晕啊,你说飞越4114跟4112和4110比,哪 ...

就看過的前輩都說朗宇 4110 效率優於 4112
故,別買 41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看過的前輩都說朗宇 4110 效率優於 4112
故,別買 4112...

这样啊,还以为个子高一点,力气大一点,哈哈

网友:
没必要3.6,就下来,我都是3.5才下来的,又可以多点时间

网友E:
这还嫌短,太过分了!我4.5kg悬停23分,挂5r+140b重量5.7kg飞18分,也是4822,为什么我这么短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你的电池不行?我用的格式的。但我觉得应该还有提升的可能。

对了,我悬停23分应该是充进去8700mah左右,负载18分,充入大概9000mah,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太沉了吧,电池就接近2kg了,没法再挂其他的东西了...

10ah 到此为止。上更大的电池都是作死的节奏。4110,你目前4.4重量还可以 挂了云台 会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