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狠角色!零度大八轴夜拍居庸关长城 路虎发布会!

楼主(2014-09-26):
用零度的大八轴挂载5d云台
两块16000毫安格氏电池大概可以安全飞行12分钟以上
5d3 配17-40 镜头
双人操作 虽然没有用收放起落架,大部分镜头以FPV模式拍。
飞手控制飞机前进或平移,还有升降。云台手控制云台,飞机会自动避让脚架。
最高挂载可以挂red 和 bmpc ,挂个5d很轻松~

网友A:
两块16000的电池才飞12分钟???

网友B:
暗部挺惨的,楼主这种活 应该上bmpcc 比5d强多了,呵呵

网友C:
夜拍的话5D以RAW格式记录会比这好的多,用RED BMPC不都是为了宽容度更高的RAW

网友:
黑漆漆的一片。。。

网友D:
飞机会自动避让脚架 什么意思呢??

网友:
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16000的电池才飞12分钟???

因为周围太黑,而且下面都是人,所以这是非常保守的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暗部挺惨的,楼主这种活 应该上bmpcc 比5d强多了,呵呵

暗部很惨是因为暗部确实是一点光没有,肉眼看到的都是漆黑一片。BMPC其实都无能为力,相信BMPCC会更差。
而且单就高感来看,5D3还是要强于BMP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夜拍的话5D以RAW格式记录会比这好的多,用RED BMPC不都是为了宽容度更高的RAW

你指的是刷过固件以后的5D?貌似可以RAW格式拍摄视频。不知道,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会自动避让脚架 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就是飞机的左转,或右转控制权在云台手那里。(飞机根据云台方向自动调整)
切换这个模式之前,先确定一个机头方向,飞手控制的只是对于这个方向的前进,后退。左右平移。还有升降。
云台和飞机的旋转都不受飞手影响。而是由云台手控制。

网友:
raw不是图片么,视频也有这格式?

网友:
我看降落伞都准备了,这么多人,安全还是第一

网友:
不错。
下面有人的话小心是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机会自动避让脚架 什么意思呢??

准确讲是直接控制云台转向的时候,无收放脚架飞机会自动跟随转向,避免脚架进入画面。。。

网友:
长城下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刷过固件以后的5D?貌似可以RAW格式拍摄视频。不知道,还没试过

如果是5D MRK3的话RAW效果不比bmpc差,能够14BIT 记录。质量还小很多参考这个http://fotomen.cn/2013/05/5d3vsbmcc/

网友:
只有专业的达人,才能拍出如此动人的画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准确讲是直接控制云台转向的时候,无收放脚架飞机会自动跟随转向,避免脚架进入画面。。。

我飞的时候一直都是前进,后退和左右平移,为了防止误判,永远不改变机头方向。对我来说感觉这个功能会容易导致机头改变方向。

网友:
人多了,我一般不敢飞,怕进局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飞的时候一直都是前进,后退和左右平移,为了防止误判,永远不改变机头方向。对我来说感觉这个功能会容 ...

这个功能对您现在来说确实是高级了点,等您今后一个人航拍敢于控制飞机转向了,就能体会到此功能的妙处了。。。。您确实有点可爱。。。

网友:
非常不错,咋没人呢

网友G:
试试A7s,可能好些。高高感王。

楼主(2014-10-27):
引用 网友G:
试试A7s,可能好些。高高感王。

据说A7 拖影严重有用过的吗?

网友:
专业级的  不问纯挣多少~~就问问飞这次给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A7 拖影严重有用过的吗?

没有发现拖尾,看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