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的P51 要如何配置,能飞过200KM?

楼主(2014-09-26):
FMS 的P51 要如何配置,能飞过200KM? 1.4米的版本,改6S可以吗?
丹锂              3525-14  KV560     APC 14X7-E           4027克  自重253   电流53.2A
银燕           4020-07  KV620         14X7             4800克  自重280克 电流60A
这样的电机可以用么?

谢谢各位的指导,祝爽飞

网友:
得高速电机桨

网友:
首先你要螺距速度过200,再考虑实际速度过200

网友:
这种机不大可能

网友A:
FMS 1.4M的P51就甭想了,装火箭发动机兴许有点可能,也只是可能而已,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达到这速度之前飞机就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 1.4M的P51就甭想了,装火箭发动机兴许有点可能,也只是可能而已,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达到这速度之前飞机 ...

那就不要改了,原厂配置就能飞到150了,

网友:
14*7也不是玩高速用的

网友(2014-11-01):
什么飞机是玩高速的呢?》

网友(2015-01-07):
牺牲了四叶桨。

网友:
带它去坐趟高铁。

网友:
你喜欢飙高速的话可以飞竞速机,P51的机型就决定了它不行。它是**吉普车,不是F1。

网友:
150的速度还不够震撼么?

网友:
基本不可能吧!!!

网友:
子 dan头要是泡沫的也飞不到200公里

网友(2015-08-11):
1.4m的玩玩像真就好啦,200这种高速真不适合这个像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