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D3 这俯仰通道设置啥情况呢?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4-09-26):
这怎么设置呢?

网友A:
下载错了,这是Z15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错了,这是Z15的软件

没下错的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 ... _Installer_v1.1.exe 就这地方下的

网友:
绝对错了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下错的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s/zenmuse_h3_3d/Gimbal_Assistant_Installer_v1 ...

你是h3-3d,你下载的软件是Z15的调参软件

网友:
你要怎么设置俯仰?是映射一个俯仰控制通道吗?那在(NAZA V2)飞控上的X1通道和接收机上的某一通道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搞定了 连接X1

网友B:
楼主没下错软件,确实是这个软件,不知道大疆什么时候悄悄改的。可以用,不过设置不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下错软件,确实是这个软件,不知道大疆什么时候悄悄改的。可以用,不过设置不了什么的。

确实是这个 神马都不能设置 还没提示 全误导来着 就是接X1

网友:
看来很快就要开放俯仰调整了?目前的平滑度不敢恭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连接X1

x1不是连着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x1不是连着接收机吗?

SBUS 我换了futaba的接收机和5.8G图传 最大遥控距离85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