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解锁问题的一些说明和介绍

楼主(2014-09-26):
发现好多朋友都说apm解不了锁, 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apm在默认的情况下, 解锁前,apm会进行相应的自检, 其自检的内容, 包括电压、罗盘、gps定位情况、气压计准确程度等等。 很多朋友说apm只能在自稳模式下解锁, 其实是不对的。 apm基本可以再任何模式下解锁, 只不过要达到以下的几个条件而已。
1. 自稳模式解锁, apm在自稳模式下解锁, 需要自检罗盘、电压、遥控通道校准以及加速度传感器达到起飞标准, 例如, 如果板载电压低于4.3伏, 或者罗盘没有校准, 那么是无法解锁的, 又或者飞机是倾斜或者倒立的, 也是无法解锁的。
2. 定高模式解锁, 除了自稳模式需要检测的传感器以外, 定高模式还需要检查气压计是否稳定, 也就是说apm必须是稳定的放置在一个高度上, 才可以解锁。
3。 gps或其他需要gps飞行的模式下解锁, 这个除了以上以外, 还需要gps搜星至少达到6颗以上, 并且gps hdop在2.0以下才可以解锁, 否则的会是无法解锁的, 同时,在自稳模式下解锁, 起飞后如果切入gps, 若hdop没有在2.0以下, 这时候飞机会很容易失控的, 也就是说最安全的起飞方式, 应该是在gps模式下能够成功解锁, 那么这样的飞行时相对比较安全的。

在使用中, 可以通过数传链接电脑, 如果不解锁的话, 地面站中会清楚的给出为什么不解锁的原因。

当然, 也可以把自检功能关掉某一个传感器, 或者完全关掉, 这样apm就可以在任何状态下解锁了, 如果觉得自己的飞机完全没有问题的话, 这样做也无所谓的, 至少我就是这样非得。 起飞前看到蓝灯亮了, 就解锁了, 偶尔遇到些干扰, 手动控制一下就好了。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配个我的飞机的图。 就是用mini apm的。 呵呵。。。

楼主:
关掉自检, 怎么解锁都可以。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掉自检, 怎么解锁都可以。 嘿嘿。。。

楼主写的不错,但是不建议关掉自检,自检都通不过飞的不放心

楼主:
小飞机,目视距离内。无所谓啦,大飞机,高配置还是最好GPS模式解锁

网友A:
请问机架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机架是什么牌子的

搜我帖子吧,免得说广告

楼主:
不是,看我以前帖子吧

网友B:
这...头罩..真是...你什么审美啊

网友C:
关键是在gps下解锁,毕竟gps在最后失控的时候是最后希望。能否将gps解锁再具体些。比如,一定高度是怎么个一定高度,哪个HXXX值在2.0以下在没有地面站辅助的情况下怎么保证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MAX?

嘿嘿……枫哥,有啥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在gps下解锁,毕竟gps在最后失控的时候是最后希望。能否将gps解锁再具体些。比如,一定高度是怎么个 ...

我记得我写的是稳定的高度吧? hdop不用地面站看不出来,可以做的就是尝试,能解了就是达到了,不能解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头罩..真是...你什么审美啊

哥,您能不要是个帖就喷吗?不喜欢就算了,但是请尊重一点别人的劳动成果行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我写的是稳定的高度吧? hdop不用地面站看不出来,可以做的就是尝试,能解了就是达到了,不能解就 ...

高度呢?要多高?手举高度够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您能不要是个帖就喷吗?不喜欢就算了,但是请尊重一点别人的劳动成果行不?谢谢。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枫哥,有啥指教?

哪里哪里,上周在F1和你们交流了一下,受益匪浅,谢谢了哈!!!

楼主:
稳定的高度意思是,放到哪里别动,你可以放地上,放桌子上,放楼顶,但是要稳定的让气压计自检通过,否则就不行了

楼主:
这都被你认出来了,哈哈,有空一起飞

网友E:
我想知道解锁不了从数传里面怎么看原因啊? 今天S500一直解锁不了,放了5分钟多、、回来连接数传,应该在哪看解锁不了的原因?

网友:
是这样没错,这个很重要。HDOP不够好的情况下切了GPS悬停也有可能飞走。严格来讲就应该在良好环境下解锁。

网友:
问个问题。。。自稳模式需不需要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解锁不了从数传里面怎么看原因啊? 今天S500一直解锁不了,放了5分钟多、、回来连接数传,应该在哪 ...

需要解锁的时候链接着看,回来看就看不到了,除非你下载log,不过那样好麻烦

网友E:
链接上数传了,准备起飞的时候解锁,还是解锁不了,mp也没显示什么错误啊,从那边能看到不能解锁的原因啊?

楼主:
就是主页面应该有显示红色的字,不能解锁的警示啊。另外,你以前解锁成功过吗?要不你试试把所有解锁的检测全关了,试试能不能解锁。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是安装或者硬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链接上数传了,准备起飞的时候解锁,还是解锁不了,mp也没显示什么错误啊,从那边能看到不能解锁的原因啊? ...

回你了,看楼上

网友(2014-11-15):
你的y6 架子啥时候出啊。有兴趣啊。

楼主:
估计要推迟一个月,年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