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蜘蛛电调去线时pcb板直接被拉起!

楼主(2014-09-26):
我想把四轴的香蕉头去掉,直接焊线
已经成功的2个电调了
然后在第3个电调时
电调的一个线半天锡化了也拉不下脸
结果又一使劲pcb板子拉起来了
电调的散热片都烫手了
好几个都焊下来了
就这一个锡都完全化了还是拉不下来
然后pcb竟然起来了!!!!!!!!!!
那一条线的焊厂家点好像和pcb焊死了
就像点焊一样
怎么办呢?

楼主:
到底怎么办呢?高手们快来看看呀

网友A:
PCB已经起来了。。。。那你只有买个新的了,通常这种问题是因为电烙铁功率不够,不能瞬间加温达到焊锡熔点,热量经由PCB线路传递至整个金属线路,不止会损坏PCB板,还会对PCB板上细小焊点造成熔解,会导致虚焊或者短路,建议提高洛铁头功率,增加洛铁头接触面积,提高热传导效率,或者用土办法,先用小刀小心的将焊锡刮掉部分,再用烙铁熔解剩余部分,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啊,市售的936焊台多数是假货,功率虚标不说,烙铁头氧化的还特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