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航拍,不知道总共需要哪些设备

楼主(2014-09-26):
之前指示简单的玩了四轴个六轴,没接触过航拍
想弄个900的架子,看到TB上面方便携带的只有Dji的S900六旋翼,大家还有别的推荐的嘛(因为某人对我说,折叠架子除了Dji其他的都做不好,毕竟都是高频振动的东西,容易把连接件弄坏。)Dji的S900貌似好贵的样子啊,即使是所谓的三件套。
另外,这种东西总共需要哪些部件呢?比如云台也需要一个控(虽然不知道仅仅是需要一个接收机还是需要两套遥控器+接收机);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我也是刚知道naza-lite是带不起来900的架子的;
球大神不吝赐教~
这个是我理解的结构,不知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A:
还是从基础做起吧,就这配置炸到你破产。

网友:
直接精灵得了...

网友:
先买一个精灵,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从基础做起吧,就这配置炸到你破产。

一步步也够我破产的啦,从第一个四轴到现在也花了差不多2W了,这种逐步更新换代的玩法也让我抓狂啊,我就想,既然准备玩航拍了,不如一步到位,至于dji,当然不希望买这个啦,除了飞控和云台(听说云台的减震很好?)其他部件还是希望找到替代品,比如架子我就找到了个仿S900的,便宜6800呢,但是我又怕质量问题,玩意玩着玩着活动部件就被震坏了,就惨了。至于活动脚架,我有一个朋友玩六足机器人的,舵机控制方面就想交给他啦;我只是想知道像S900这种级别的航拍机应该又哪些部件构成,然后再注意讨教这些部件选哪些好,然后看看预算如何。想想看,送左两年拼死攒下12W,拿出10W弄个全dji的机子,很不甘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新手直接就瞄好大疆,好土豪啊…… 简单点,就来个Storm800吧,这个便宜,土豪就上S900吧

我的机 ...

一步步也够我破产的啦,从第一个四轴到现在也花了差不多2W了,这种逐步更新换代的玩法也让我抓狂啊,我就想,既然准备玩航拍了,不如一步到位,至于dji,当然不希望买这个啦,除了飞控和云台(听说禅思云台的减震很好?)其他部件还是希望找到替代品,比如架子我就找到了个仿S900的,便宜6800呢,但是我又怕质量问题,玩意玩着玩着活动部件就被震坏了,就惨了。至于活动脚架,我有一个朋友玩六足机器人的,舵机控制方面就想交给他啦;我只是想知道像S900这种级别的航拍机应该又哪些部件构成,然后再注意讨教这些部件选哪些好,然后看看预算如何。想想看,工作两年拼死攒下12W,拿出10W弄个全dji的机子,很不甘心啊。

网友:
楼主要上微单,看来对航拍质量有比较高的要求

网友:
小金刚,t810,v6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