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距离限制的GPRS 数传(可以用于APM飞控)

楼主(2014-09-26):
国外网站上有卖,价格人民币1000元不到,可以通过GPRS/GSM 网络与手机地面站通讯,完全摆脱跟踪天线,数传,笔记本,等大型地面装备。外出玩FPV除了飞机外,只需要带手机与遥控器足矣,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效果如何?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延时怎么样呢?

网友:
可靠性不高 玩死你 这种东西国内很多 但要求高可靠性 移动中使用的都不行

楼主:
国外玩家有测试,延时比较小,可以***(监控)去 Youtube看看。。。

网友:
SIM900的核心,成本36块~走公网IP 数据延迟可达10秒。前提是高空有GSM信号~断线需重新注册···

网友A:
延时,基站,额外费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基站都是不高的,而且基站是向下辐射信号,意思就是你飞高了就信号很差甚至没有哦

楼主:
GSM 基站是全向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延时,基站,额外费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基站都是不高的,而且基站是向下辐射信号,意思就是你飞高了就信 ...

說得很對....
一般樓過30 後都很差了.

网友:
姜太公钓鱼

网友:
稳定性差,这有点像从公网点对点组VPN和专线的对比。

网友:
这种跟那种网络无线摄像头有什么区别?利用手机网络我觉得是好是肯定的,问题是资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GSM 基站是全向天线。。

是90度的扇区天线,并且是向下覆盖的,你飞到超过基站以上新号就会时断时续。

网友B:
据说,300米以上无手机信号 , 有人能验证一下不

网友C:
网络覆盖:
关注过3G数传~ 比较可行的是用 电信的CDMA网络 2G 3G覆盖绝对不是移动联通能比 特别是3G~
3G数传的运行模式是 通过手机网络直接连接公网服务器,通过公网服务器进行转发,支持APM地面站
也就是说 可以多人同时连接地面站 只要你的电脑能上网,不管你在哪里 都可以

延迟:
CDMA网络到电信服务器延迟不到100ms 如果你地面站上网也用电信的话总延迟不会超过200ms,用其他的网络 也不会超过 300ms

费用:
3G数传费用,前一段时间TB有出CDMA的 价格是不到1000~ 还有三网版本的 那个就不考虑了
3G数传数据量很小,不过频率快,但流量也可以接受~ TB有 20块900M的上网卡 给3G数传用正合适 ~ 这是3G数传段的卡费
3G服务器中转费用,服务器是3G数传卖家提供的,价格是每月30-60....
地面站的笔记本自备,APM软件免费~~

优势:
3G数传覆盖面积广,可以多人同时登录使用地面站,
缺点
3G数传本身价格就比普通数传贵,还有额外的费用,如果中转服务器关闭就没法用,
3G数传在500米的高空中基本就没法用了~ 300米还凑合.
延迟相对来说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络覆盖:
关注过3G数传~ 比较可行的是用 电信的CDMA网络 2G 3G覆盖绝对不是移动联通能比 特别是3G~
3G ...

已经分析的很全面了。

网友:
看大师们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覆盖:
关注过3G数传~ 比较可行的是用 电信的CDMA网络 2G 3G覆盖绝对不是移动联通能比 特别是3G~
3G ...

有没廉价的CDMW数传? 淘宝那个最便宜的一款也是6000+ 一只。。。

网友:
楼主 我早就在用3g电信数传了  你可以去看看淘宝 不过走的流量很多 还有高度不能太高 不然就没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300米以上无手机信号 , 有人能验证一下不

不要300米,不到200米就没信号了,重新注册速度慢,几乎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