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V2真心好飞!求零度快开发Y6轴的模式!

楼主(2014-09-26):
本来弄250小四轴穿越的。但平常很不玩、开始上CC3D,稍微改装就不好飞。后来一口气上S4V2可惜太重。改装了330GAUI机架。配置:S4V2飞控。TR1 200MW一体摄像头、银燕2204 2300KV、5030桨、330GAUI机架、1300MW电池。室内太好飞了、新固件手感很好、全重610g。就是6分钟的时间太短(有大神教教怎么配置)。还非常想飞Y6机架。可惜S4不支持。技术啊这么好的飞控没有Y6是一大缺憾啊!!!!!!稍后上FPV视频

网友A:
用的哪个版本固件?

网友:
不是开发是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个版本固件?

9月22日更新的海外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9月22日更新的海外版!

好吧 看来是人品问题了,估计是我的机架有问题 老是一上一下的,之前在另外一个机器上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看来是人品问题了,估计是我的机架有问题 老是一上一下的,之前在另外一个机器上没有这种情况

一上一下说不定时你飞控有问题要返厂哦! 机架和一上一下没有关系 除非你的电机或者电调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上一下说不定时你飞控有问题要返厂哦! 机架和一上一下没有关系 除非你的电机或者电调有问题
...

震动啊! 电机电调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配置不是很合理,用的40A天行者(只支持2-3S),朗宇4108,4S电池,,,我在我之前的小飞机上就算电机同轴性很差,飞机依然很稳,现在安装到一个玻纤的机架上,感觉有点软,飞机就不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啊! 电机电调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配置不是很合理,用的40A天行者(只支持2-3S),朗宇4108,4S电 ...

试试把晃动补偿调高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试把晃动补偿调高一点。

目前是125 你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是125 你的是多少

默认的110哈哈 我的GPS安装的不稳导致共振,有时候会有小小的晃动!但是调的老实高了会导致手感非常差、飞航就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的110哈哈 我的GPS安装的不稳导致共振,有时候会有小小的晃动!但是调的老实高了会导致手感非常差、 ...

准备换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