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DJI图传原装蘑菇天线不到400米的距离,无遮挡,正常否

楼主(2014-09-26):
如题,只是30米高,飞出去400米左右,就断信号,不得不回飞,原装天线,什么都没动。接的Z15-GH4云台
附近环境应该还算好。

网友A:
很正常,要再远就换平板,可以1.5-2公里。

网友:
天线安装也要做到无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要再远就换平板,可以1.5-2公里。

。。。这和说明差的好远啊。。。只有1/3.。。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和说明差的好远啊。。。只有1/3.。。

你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飞个一两千米玩的一样,关键是那没有干扰~~~~~~~

网友B:
我到过800米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到过800米无问题。

原装蘑菇头吗?

网友B:
是的,但有时到400多米就有雪花或者闪,跟环境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有时到400多米就有雪花或者闪,跟环境有关。

哦,正常就好

网友:
你400算是不错了,我的才300

网友C:
我的大疆图传不到400米,没办法早就换上832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大疆图传不到400米,没办法早就换上832的了

换上832距离改善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