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发现电调的电源线可以这么焊

楼主(2014-09-27):
用香蕉头真的不错!
另附两张简易桨平衡器……APC原装10x4.5mr的桨就这待遇也算醉了……

网友A:
和我一样的飞控和架子,,我没有买gps,,正在犹豫是否入穷人的OSD+gps

网友:
哎 螺丝本来就不平衡 还做平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的飞控和架子,,我没有买gps,,正在犹豫是否入穷人的OSD+gps

坚决入。不然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的飞控和架子,,我没有买gps,,正在犹豫是否入穷人的OSD+gps

我有个穷人OSD +GPS 闲置 需要联系QQ133365666

网友B:
这样有什么好处,增加重量?

网友C:
这有什么好外,难到直接焊接触太好了?想松一下筋骨?

网友:
开眼了,原来还有这么焊的。

网友:
这样可以松筋骨

网友D:
我觉得电调线这样焊有隐患,个人经验只要电调不坏,一般是不会拆下来的

网友:
提高坠机风险

网友:
还以为保险丝

网友:
真心没必要,不过经常拆电调的人倒可以试试

网友:
见识了。。。学习一下。。。。哈哈,很有想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的飞控和架子,,我没有买gps,,正在犹豫是否入穷人的OSD+gps

请问 哪吒的可以用穷人OS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 哪吒的可以用穷人OSD吗??

穷人OSD 需要单独GPS.和飞控不搭边.如果折腾的话 或许可以接APM 其他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有什么好外,难到直接焊接触太好了?想松一下筋骨?

换ESC方便,直焊的话想换ESC还要电烙铁伺候,在中心板上动烙铁实在是麻烦啊,PCB版的常焊来焊去的还容易焊坏焊点,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去,这样用香蕉头的话中心板上就不用动烙铁了,美其名曰标准化处理模块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有什么好处,增加重量?

没挂任何东西(就是挂也没问题吧?),2835的电机配10寸桨想来带8颗香蕉头还是飞得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电调线这样焊有隐患,个人经验只要电调不坏,一般是不会拆下来的

才换了3回电调了……XXD换到feiyun18A,这回是xrotor40A,终极目标是xrotor50A……电调升级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