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角电机发热

楼主(2014-09-27):
配置:飞越650 恒力4822 390kv 15寸桨
分别用6000mah电池和1w电池飞下来,m1和m3都热,其他两个凉的,机臂没有松动,电机也没有歪,m3最热都烫手了,飞控是零度,请大神分析下什么原因和该怎么做?

网友A:
电机座没装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没装平

装平了,所以才找不到原因

网友B:
机架拧巴了,别把电机装平就行了,注意是,别把电机装平做为标准,就行了
或者把机架拧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拧巴了,别把电机装平就行了,注意是,别把电机装平做为标准,就行了
或者把机架拧过来

越说越不懂了

网友:
好吧,我服了你了

网友C:
还是电机座没有装水平
估计起飞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自旋
起飞后就消失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电机座没有装水平
估计起飞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自旋
起飞后就消失对吧?

毫无自旋,非常平稳,没有异常如果有,那就是声音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毫无自旋,非常平稳,没有异常如果有,那就是声音大点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的我现在满意了
之前对角电机比较热、现在没有那么热了
H4 680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毫无自旋,非常平稳,没有异常如果有,那就是声音大点

不是你飞机不自旋就行了,电机没有垂直的时候,飞机就会想要自旋,于是飞控立马控制2个对角电机加速,另外两个对角电机减速,制止自旋。

飞控已经在起作用了,所以你没有看到自旋。

如果你用的带有Log的飞控,可以看看每个电机输出动力的大小的曲线图,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你飞机不自旋就行了,电机没有垂直的时候,飞机就会想要自旋,于是飞控立马控制2个对角电机加速,另 ...

问题找到了,电机问题,换了电机不再发热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