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航向角 上下跳 求DJI解决

楼主(2014-09-27):
借用别人的视频,我实在是不敢在飞了。我现在用的 NAZA V2 不安装GPS情况下就出现这个状况,安装也是一样 高级校准也是一样(水平尺显示是平的)
这个状况以前我以为是我电机 电调的问题,后来换了两个不同的电机 电调 机架 问题依旧

这个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因为这个问题我已经损失一个机架,无数个浆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

网友:
感度没调好

网友:
安装和感度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动力搭配的问题。。。

网友:
這個是小問題看您機架因該是飛越650吧!
把航向角感度降到80%即可解決!

請參考我的文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7874

楼主:
是这样的,这个视频是我借的视频,我今天争取录下,问题是,我和我朋友们都用一样的机架,我的敏感度和他们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官方给出的数值,他们都飞的好好的,我的这个飞控就是不行,换成别人的飞控过来,相同敏感度就没问题

楼主:
为什么DJI都没人管呢?

网友:
你借用别人的视频,你把问题也给描述清楚啊~

网友A:
楼主你好!尝试把航向角感度降低。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尝试把航向角感度降低。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你好,我从120调整到了70,现在航向角感觉是有点锁不住了,悬停的时候自己原地慢慢旋转了,但1 3 电机上下跳的问题依旧存在,调整到70也就只是减轻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