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怎样可以消除行车记录仪上那讨厌ODD 显示?

楼主(2014-09-27):
买了个联永方案96650 的作为
航拍
摄像头,但上面自带的ODD 很讨厌哦,和我飞控的osd叠加在一起都看不清了.我研究个半天也没法把它关掉.有谁用过的请说下.

网友A:
买支持关闭OSD 功能的 记录仪~TB搜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5763

网友B:
去看你的说明书
或问原厂有没办法关掉
小众配置不容易问到滴

网友C:
只有找到真正的厂家才可,否则搞不到的,改出问题了厂家还可以继续服务,找小贩搞的估计难哦,参详一下这个,炸机了都可以修复的,服务算是到位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5763&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