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了!F7遙控器不能對QR X350pro做電機解鎖

楼主(2014-09-27):
是有撞牆,但是檢視機體没啥大礙,重新指南針校準、對碼,對碼指示燈、GPS指示燈都顯示正常閃爍。就是遙控器在做電機解鎖時失效(所有開關都已歸位)。請敎大神們我的機子哪兒出了問題,求教解決之道。

网友A:
短路线清除接收机记忆,遥控器清除模型文件,重新建立,有时候微调过头也无法解锁,所有开关朝前拨到位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就进地面站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线清除接收机记忆,遥控器清除模型文件,重新建立,有时候微调过头也无法解锁,所有开关朝前拨到位

感謝您一語提醒夢中人!昨兒在5樓頂做手控操作,因樓與樓之間風切強勁有做了些微調也許太過。重新調整後已經可以飛了。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