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450 机架 3s 2200电池 bb响设定多少报警电压?》?

楼主(2014-09-27):
四轴 450 机架 3s 2200电池 bb响设定多少报警电压?》?

网友:
3.6v

网友:
3.7

网友:
不加负重的话 3.6或者3.5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前提

网友:
3.6V

网友:
看你的电池怎么样,垃圾电池压降大就设低一点,好电池就设3.6

网友:
个人一般3.5,想留点余量3.6,3.7完全没必要,大大减少留空时间

网友:
3.5 3.6 3.7 看情况 都可以

网友:
3.6,不远的话

网友:
一级电压报警带载是3.6、二级电压带载报警是3.4
BB响设置是3.7

网友A:
一般的bb响电压都不准 我用万用表试了的,比标准电压低

网友:
3.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bb响电压都不准 我用万用表试了的,比标准电压低

测1s的时候误差大,可能不支持! 测2s就很准!误差在0.01~0.03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我的S500我用3.5 下来后3.6,正好十分钟,呵呵!

网友:
电调不是有3.6v 降低到原功率的45%输出吗?,飞机自己会降落的,何必搞那么麻烦?

网友(2014-11-28):
电池买小了。我的配置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