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买什么版本好。求指教

楼主(2014-09-27):
看上X3,以前玩mcpx,砸了不少钱,不过别说,小机出勤率是高。

X3是买空机自己配划算? (黄金版的,考虑到,金属件虚位小,到时全金属是必须的。好像比塑料版贵400多,百事达那现在1500)

还是自己买顶配,3888那个?顶配的配的泰世50A电调  和  好盈铂金50A  对比,哪个更胜一筹?得考虑散热问题。

另外VBAR 和 MB的选择。 个人偏向VBAR,虽然要用电脑调比较麻烦,但个人觉得手感比MB更好一些。

希望飞过X3的朋友给些意见,这两天就入手。忍不住了

网友A:
没看见1500的X3空机呢?如果全金属板的1500的话。不考虑其他配置!
自己配电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1500的X3空机呢?如果全金属板的1500的话。不考虑其他配置!
自己配电子设备!

百事达那。

另外 电调如何选?

网友:
新手塑料版的

楼主:
飞了3年,虽然技术不好,还是偏向入金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事达那。

另外 电调如何选?

速度买。这个价格很不错!!!
电调有钱就用凤凰50A  没钱就用好赢V3 5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买。这个价格很不错!!!
电调有钱就用凤凰50A  没钱就用好赢V3 50A

散热方面哪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了3年,虽然技术不好,还是偏向入金属

金属小变形就头痛了,你自己考虑,塑料的只要不碰化学品,并不比金属差。

网友A:
我就用过好赢50A  比较热。
凤凰的兄弟们在用。热量不太清楚,不过他们都推荐用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过好赢50A  比较热。
凤凰的兄弟们在用。热量不太清楚,不过他们都推荐用凤凰!

凤凰500  好盈260。
另外泰式那个自配的50A  清楚怎么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小变形就头痛了,你自己考虑,塑料的只要不碰化学品,并不比金属差。

这个倒是,塑料韧性好,炸鸡切熄火   损失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塑料韧性好,炸鸡切熄火   损失不大

本来这个就是练习机,肯定省心维修方便为主啦,但是两个侧板加强片要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凤凰500  好盈260。
另外泰式那个自配的50A  清楚怎么样么

如果不用定速。。。其实都差不多!
用定速就用凤凰和V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定速。。。其实都差不多!
用定速就用凤凰和V3

另外舵机自己配的话    配哪个
有组织吗,来个Q群,论坛上聊太不方便了

网友C:
额! 我看看,富丽旗舰那边有套机,1500左右可以买空机金属的,如果用他的电机,v3 50和 大桨,算下来1370左右,很划算,电机是6s的(富丽)值100左右,可以自己升虫子或者mx460.
这样算下来比你说顶配的那个便宜。舵机反正都是那些,唯一的问题是,这个金属板的横轴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卖的,此外他的半圆头螺丝也不是铁定不滑。杯头比较靠谱。哦。最重要的忘记说了
那个大齿上方要用滑丝垫,弥补虚位,但是空机带的可能不够,买的时候最好多买点。不然最下面那个轴承架需要改下位置。塑料板的可以移动。金属的不得行。此外金属的图纸有问题。是x3普通
的。你上的时候别给金属件上自攻

网友:
哦。对的。不知道为啥要用vbar哈。买个灰色k8或者双灯蓝8就好撒。反正飞机都是小飞机。

补充说的事,可以考虑直接用皮带版本的,声音很小,飞起来差不多只有浆声比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 我看看,富丽旗舰那边有套机,1500左右可以买空机金属的,如果用他的电机,v3 50和 大桨,算下来1370左 ...

查了下富丽那没X3卖。
我综合考虑了下,无论买塑料还是金属空机自己配,价格都比3888的贵不少。
陀螺仪的话我觉得没必要省,买泰世主要是看中做工和VBAR MB。
都用祖国版的话,我会去买450L当练习机。(空机 ,自己配富丽零件,舵机不能用差的,总额算下来也要超3000)

X3考虑到出勤率高,不像X7  700 每次出去都像是摆摊,太累 。

谢谢你的装机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下富丽那没X3卖。
我综合考虑了下,无论买塑料还是金属空机自己配,价格都比3888的贵不少。
陀螺仪 ...

额。我艹。我查了下。我是一个月之前买的,现在居然就没得了。,1799套装,带v3 50带富丽的浆。带个他的电机。感觉蛮划算的(电调加浆就超过300了)
对的。也没必要买金属板。我反正飞不出区别。大家都说塑料的好。坏了直接换。金属变形有时候看不出来。震动也比塑料的大。
舵机我用的是kst一套,陀螺仪当然你能选好的肯定安逸撒。穷人没米。买的国产货。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我艹。我查了下。我是一个月之前买的,现在居然就没得了。,1799套装,带v3 50带富丽的浆。带个他 ...

方便PM个QQ聊聊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金属小变形就头痛了,你自己考虑,塑料的只要不碰化学品,并不比金属差。

确实,泰式塑料不错,昨晚尾撑挂了,拿打火机烤那个塑料头,居然没事,另一个富丽的,一考就融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确实,泰式塑料不错,昨晚尾撑挂了,拿打火机烤那个塑料头,居然没事,另一个富丽的,一考就融化了

。....你几架泰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几架泰世?

一个,一直想卖,听你劝,一直没卖,结果几天下来,炸了,买了600多块钱配件~现在还在等配件

网友:
你炸啥了?得戚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个,一直想卖,听你劝,一直没卖,结果几天下来,炸了,买了600多块钱配件~现在还在等配件

你炸啥了?得戚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炸啥了?得戚去了?

悬停都炸,哈哈,因为天热,把头罩拿掉飞,结果看错姿态了,损失大奖,尾管,尾桨,大桨夹,上次炸2了坏2次大齿,又遇上缺货。所以一次性买了3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悬停都炸,哈哈,因为天热,把头罩拿掉飞,结果看错姿态了,损失大奖,尾管,尾桨,大桨夹,上次炸2了坏2 ...

。。。。。我就我就室内试机的时候砍了次纸箱,损失纸箱一个。悬停没把握的角度不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悬停都炸,哈哈,因为天热,把头罩拿掉飞,结果看错姿态了,损失大奖,尾管,尾桨,大桨夹,上次炸2了坏2 ...

哈哈。 你终于买到大齿了。我也是。我也买了3包。现在还剩5 个。后来有整了个皮传尾管。说是要缺货。现在就差横轴了。我买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就我就室内试机的时候砍了次纸箱,损失纸箱一个。悬停没把握的角度不做。

我是没戴头罩看错,飞机比较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你终于买到大齿了。我也是。我也买了3包。现在还剩5 个。后来有整了个皮传尾管。说是要缺货。现在 ...

现在应该不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没戴头罩看错,飞机比较远

你是有多远啊?姿势都看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有多远啊?姿势都看错了

没头罩很容易看错滴,10来米,特别是背景是楼房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头罩很容易看错滴,10来米,特别是背景是楼房的时候

。。。没试过我都是看桨多少看机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头罩很容易看错滴,10来米,特别是背景是楼房的时候

还有你是不是近视?带眼镜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我都是看桨多少看机身

我都是看机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是不是近视?带眼镜啦

是呀,外带散光,所以经常看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看机身的,

下次找个背景好些的地方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次找个背景好些的地方看吧

飞场也不容易找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呀,外带散光,所以经常看错

有种运动近视镜的,或者配副变色的近视镜啦玩飞机看不清容易出事,毕竟是两个刀片在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飞场也不容易找呀~

我都没什么飞场的啦就是中午没人的时候去小区篮球场悬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运动近视镜的,或者配副变色的近视镜啦玩飞机看不清容易出事,毕竟是两个刀片在飞。

血滴子在飞,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什么飞场的啦就是中午没人的时候去小区篮球场悬停下

地方限制很难练,我地方但是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地方限制很难练,我地方但是很大

悬停没问题的啦。就是要是到自旋悬停就比较麻烦了不敢那么快升起来。现在在模拟还经常错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悬停没问题的啦。就是要是到自旋悬停就比较麻烦了不敢那么快升起来。现在在模拟还经常错舵。

哈哈,练自旋悬停呀?我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练自旋悬停呀?我不会,

太考瞬间反应了。太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考瞬间反应了。太痛苦了。

是呀,高度紧张啊

网友B:
模拟有啥紧张的??

网友:
此贴变身聊天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有啥紧张的??

我说自旋修正

网友:
x3买塑料版的空机就行了,金属版完全没必要,而且金属版的是土豪金的,基本炸了就没得配件换了

网友:
慢点咯转一点修正再转一点。关键是你要戴眼镜。

网友:
果断塑料版空机,省心。。。。。金属件小变形看都看不见,调机会崩溃的   就算炸鸡,塑料件也能起缓冲,除非碎了  不碎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