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并充电板的问题

楼主(2014-09-27):
两块电池同时插到充电板上去,原先电量都只有30%样子,并充电板充满一块后,为啥另一块只充到70% 就自动停止了?
电池和适配器 都是大疆2V+ 原装的。

网友A:
我也买了。你是用原装充电器?

楼主:
有使用经验的帮解答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你是用原装充电器?

对原装充电器 难道要另外买充电器嘛

网友:
是的,要买10A充电器

网友:
DJI原装电源适配器输出4A电流,用来充1块电池。你的并充板充2-3块电池,原装4A适配器不够用啦。

网友:
他们好像搭售12.6V的变压器。要单独购买

网友B:
其实不需要  你在充电的时候 把 操作飞机上电的步骤完全在充电时候用一遍 就可以了    断按住电源按键 然后连续按住电源2秒钟  电池会一直打开供电通路   这时候 充电器就可以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C:
不好用的。每个电池的电压不一样,充电时长也不一样,不如一块电池一块电池的充来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用的。每个电池的电压不一样,充电时长也不一样,不如一块电池一块电池的充来得方便。

噢 我只担心会不会损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需要  你在充电的时候 把 操作飞机上电的步骤完全在充电时候用一遍 就可以了    断按住电源按键 然后 ...

你是说在原装适配器配这个充电板 并充的时候吗? 我一直在想这对电池有不有损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我只担心会不会损坏电池

长期这样肯定会损害电池,充不满就停止了对电池肯定会有影响。

网友:
原装充电器可以同时充两块电池吗????我的原装充电器怎么没有???每次只可以充一块电池~

网友D:
我给你一样在哪家店买了并充板(包含以前的老款也有)和电源,效果不好。原来的老款的问题电池老是重启,新款的未完全解决老款的问题,又出了新问题,那就是3个电池都无法完全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一样在哪家店买了并充板(包含以前的老款也有)和电源,效果不好。原来的老款的问题电池老是重启,新 ...

估计要另外去买个适配器了

网友D:
你觉得是适配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是适配器问题?

用开机方式 激活电池就可以自动充满了 至于具体影响目前还没发现

网友:
有种5A的精灵电池充电器目前我用得很好

网友:
过了70%之后断了再冲就要从新开电池电源的

网友:
来看大神的帖子  完美解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4751    但是这个恒流模块略贵我搞了另外一个8安的会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