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C0630a只为解毒

楼主(2014-09-27):
潜水一个多月,慢慢中了毒,辗转反侧也不能寐,只好取此方法解毒了。 纯属小白操作还不会,还没开机调试,先慢慢收拾干净再继续论坛学习,希望哪位前辈有这个型号的说明书给发送一个谢谢了。

网友:
先保养一下再说!祝贺有“机床”。

网友A:
那导轨上的是划痕吗?

网友B:
     注意安全,墙上的接线板是隐患。

网友:
好药啊   不过离彻底解毒还远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导轨上的是划痕吗?

那应该是使用留下的油腻咯!

网友C:
有了好的机身就行,精度维修就是一点体力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了好的机身就行,精度维修就是一点体力活。

      精度维修个人认为床身导轨磨损不是主要的,中拖板和小拖板润滑困难导轨镶条磨损相对严重,只要修复好这两个配合副的精度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刀排四个角一定要实点接触,主轴一般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友:
有CO630C的顶你。恭喜上床

网友:
不错,解毒丸还蛮大的纳,功效也多。

网友:
真是好床啊!

网友:
恭喜入坑上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安全,墙上的接线板是隐患。

后边一块挡板还没安装,现在就是不知道车床要加什么机油和汽油机柴油机机油有何不同,还有就是车床上用的是低压灯泡吗?还有大托板下面走刀箱上面的开关都有什么作用? 走刀下面急停按钮后面除了开关冷却液后面三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 灯开关在哪?

网友:
成色还不错,恭喜楼主,多少钱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边一块挡板还没安装,现在就是不知道车床要加什么机油和汽油机柴油机机油有何不同,还有就是车床上用的 ...

     我是机修工只知道照明36v,机床加30号普通机油,汽机油柴机油高档但不适合机床,汽机油柴机油添加了高温抗氧化剂。

网友:
好车啊!我收了台c0630!

网友:
终于看见和 的床了,恭喜恭喜

网友(2014-12-10):
重器呀,羡慕嫉妒

网友:
真是一台好床。

网友:
请楼主详细阅读说明书,在操作。有个630的车床群,你可以加入。

网友D(2019-02-23):
恭喜楼主入坑

网友E:
潜水一个月就可以发帖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