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不好起动,一直滴滴滴的叫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4-09-27):
我是精灵2,忘记检查开关位置,一推油门,飞机往上往前大概45度方向串出去十几米,然后砸下来了,地面是草地,云台变形,仔细一看,S1开关放在手动上,后悔莫及。再开车,电机不转,飞机滴滴滴叫了不停。连接电脑在调参里看到左下角绿灯常亮,蓝灯随着飞机滴滴滴的叫在闪烁,不知道什么含义?飞机应该怎么检修?

网友:
升级最新固件试试

网友:
菜鸟吸收中路过,顶

网友:
试试遥控器和精灵重新配对。

楼主:
弄好了! 打开精灵2 ,飞控接插件松了, 重新插紧, 现在不滴滴滴的叫了, 电机可以启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