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飞行中电机异响是啥原因-------有视频

楼主(2014-09-27):
飞客550机架,电机是朗宇3108,悬停电机声音正常,前进,旋转时电机声音有杂音,但是整个飞行都是正常的,是在电脑里播放视频时才发现有杂音,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杂音,对飞行有影响吗?
今天上午把桨卸了测试,均无异响出现,很令人费解。。。。。

楼主:
有遇到这个情况的朋友吗?

网友:
肯定不正常,小心为上

楼主:
顶一下,继续求解。。。。。。。。

网友:
举过头顶给油晃晃机子,仔细听听看看,确定下那个电机异常。

网友:
确定是电机杂音不是云台的杂音?

网友A:
干了10年的 维修工给你 分析 有个电机轴承损坏 或者轴间隙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了10年的 维修工给你 分析 有个电机轴承损坏 或者轴间隙过大

如果是轴承损坏,那为什么悬停时没有异响呢?只有在前进或转弯时有异响?求详细分析,谢谢

网友A:
也有可能 定子磨转子 轻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 定子磨转子 轻微的

如果是这样,那要紧吗?有什么办法修复?

网友:
哪里震动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要紧吗?有什么办法修复?

问你一下用云台了吗要是用了就是云台的问题我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你一下用云台了吗要是用了就是云台的问题我的就是

用云台,飞越的

网友C:
轴承有偏,悬停的时候,因为受力垂直向上,所以声音不明显,转弯或者平移的时候,轴心偏离重心,导致定子转子摩擦,严重的时候会导致磁钢脱落,建议检查定子上部轴承

网友D:
确定不是桨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有偏,悬停的时候,因为受力垂直向上,所以声音不明显,转弯或者平移的时候,轴心偏离重心,导致定子转 ...

上午把桨拆了,测试,大力轰油,侧飞,转弯,前进后退都没有那个视频里的“嘎嘎”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不是桨响啊

请问你认为会是哪里的响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认为会是哪里的响声?

我听了三遍电机转速高,不可能响的这么有间隔,很有可能是机架的共振,你检查下机架的螺丝吧,或者电机座的螺丝,看看是不是松了

网友:
我觉得很大可能哪里的螺丝松了。。同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午把桨拆了,测试,大力轰油,侧飞,转弯,前进后退都没有那个视频里的“嘎嘎”异响。。。。。。。。。 ...

你换个小桨测试下,没有桨就没有升力,产生不了力矩,换小桨可以改变共振频率,如果换桨没声音了,请检查机架各处螺丝有无松动虚位,可以排除是电机的问题,还有,如果平时听不到声音,只有视频里面能听到,或许是电流干扰杂音

网友:
云台电机发出的声音可能性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你一下用云台了吗要是用了就是云台的问题我的就是

经过测试,果然如你所料,是云台发的杂音,请问你后来杂音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