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夹本身不平衡怎么配平?

楼主(2014-09-27):
这个怎么配平?

网友:
把里面的螺丝 垫片 轴承 交换一下  前提是得有个精密点的秤,还可以把垫片打磨一下

网友A:
将尾桨装上一起配平就行了,不平的处理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尾桨装上一起配平就行了,不平的处理桨叶。

谢谢将军,试过装上桨叶一起配平了,但整体配平后装上转起来震动很大,75油门震动1000多,没装尾桨的时候是200~300左右……(kbar陀螺蓝牙看的震动,当然都是没装主桨的状态下),咳,真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将军,试过装上桨叶一起配平了,但整体配平后装上转起来震动很大,75油门震动1000多,没装尾桨的时候 ...

换尾轴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将军,试过装上桨叶一起配平了,但整体配平后装上转起来震动很大,75油门震动1000多,没装尾桨的时候 ...

震动值在什么范围算合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将军,试过装上桨叶一起配平了,但整体配平后装上转起来震动很大,75油门震动1000多,没装尾桨的时候 ...

不必计较!这震动飞吧,没事!我的2500照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值在什么范围算合格啊?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刚装新机的时候有一次测时75油门震动在800左右了的……

楼主:
你这是说笑还是说真的? 能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将军,试过装上桨叶一起配平了,但整体配平后装上转起来震动很大,75油门震动1000多,没装尾桨的时候 ...

振动1000没问题,放心飞就是了,只要不影响陀螺仪工作是可以放心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1000没问题,放心飞就是了,只要不影响陀螺仪工作是可以放心飞的。

哦… 好的,谢谢~

网友:
这点差别可以接受吧

网友C:
新的啊?看起来像冰人。我有一个有点变形了,照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啊?看起来像冰人。我有一个有点变形了,照样飞!

嗯,新的,是冰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新的,是冰人……

应该没问题啊,可能振动不在这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问题啊,可能振动不在这里吧。

现在确认下来肯定是在整个尾桨的平衡上……

网友:
装上桨就飞,没配过震动也没超过700

网友D:
孩子,你走火入魔了

网友:
新手虚心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孩子,你走火入魔了

强迫症过渡了?

网友:
先不贴胶纸转起来测个震动,然后在一边桨叶上贴一小段胶纸。要是震动减少了就继续加直到满意为止。要是贴第一段胶纸就增加震动就换另外一边加胶纸。

网友:
这个应该是带上螃蟹爪和尾桨一起平衡的,但平衡这个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好的,谢谢~

还有你要排除是不是共振,不一定是尾桨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