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和主轴连接的那个螺丝拆不下来

楼主(2014-09-27):
正着拧反着拧都搞不下来,螺丝一直在转动,螺帽一直没有动。怎么就搞不下来呢?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把螺帽弄掉

网友:
拍照技术还有待提高,应该是滑丝了,螺丝刀在下面拧的时候上面拿东西顶住螺丝

网友:
螺丝胶吧,加热。

网友:
我有个头也这样了,还没搞定

网友:
边扭边往外拽,是罗斯断了!加热!防风打火机烧,往外扭着拽!

网友:
滑丝了!螺母不跟着转的话,用小号的六角螺丝刀用力顶住螺母侧中间的螺丝上(力量大些),另一侧逆时针拧把螺丝退出来。

网友:
你个是自锁螺帽吧。。里面的胶将它融掉就行了。加热吧

网友:
上点煤油

网友:
手电钻用2mm的钻头把螺丝(内六角)的一端钻掉,这样不就出来了!

网友:
感觉像螺丝断了。

网友:
自锁的螺母吧,该螺母有嵌尼龙圈的、带颈收口的、只有废掉了……

网友:
你仔细u看看螺帽里的那节螺丝动没动。
动了就地表螺丝滑牙了,用手使劲顶住螺帽的娜姐螺丝然后拧。

反之,就是螺丝断了。那薄一点的刀片赛进螺帽与中联之间然后把螺丝蹩出来。

网友:
用打火机烧一下试试

网友:
自锁螺母里面有一圈 塑料圈,用火机或者电烙铁 加热螺母=塑料圈溶化或变软,看看能不能拧下来。

网友:
螺丝没断的话好难弄个,看着应该是自锁螺母,直接火机伺候把里面的塑料烧化掉,等冷却了再拧

楼主:
恩 搞出来 了   先上线切割机器切螺母, 切切螺母里面的塑料不导电,又用磨光机 磨掉一点螺母, 再用手Q钻    钻出来的

网友:
太麻烦了,螺丝那边垫在手钳子上,在螺帽这面一锤子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简单,直接电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