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一个,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配置合理不合理

楼主(2014-09-27):
师傅们,帮忙看看这个配置合理不合理?

这个配置应该配多大的桨  (我想载重一个普通云台+佳能G16卡片机   大概  1000g 的样子)  在线等解答

配置截图 不包含桨

配置截图  不包含桨

楼主:
在线等专业解答。谢谢你们,着急啊

网友:
建议电池换6s的

网友:
别买飞越了,真对飞越失望了,lite也算了,V2吧,或者SX吧

网友:
电机的KV值选小一点,如380到400的,用6S的电池

网友:
650 4轴可上14寸浆,所以建议使用6s电池 低kv版本电机

网友A:
V2吧。差不了多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2吧。差不了多少了

lite实际就是850,v2还是的1500上下,差距较大

网友:
还是v2吧。

网友C:
apm,省钱又好玩

网友D:
好盈铂金65,什么情况?

楼主:
恩,我去淘宝看看6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盈铂金65,什么情况?

好盈   铂金 30A  的  淘宝价 65元   这个价格合理吗?    30A  会不会有些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省钱又好玩

如果用APM    应该用哪个型号呀?哥。   我实在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te实际就是850,v2还是的1500上下,差距较大

对,考虑到预算,lite勉强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   铂金 30A  的  淘宝价 65元   这个价格合理吗?    30A  会不会有些小?

我买的铂金是100多,刚刚才知道降价了,但有冒烟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APM    应该用哪个型号呀?哥。   我实在是不懂

apm2.6

网友:
试试看乐天40a

楼主:
哥,买乐天40A 还用买BEC供电吗??  我是NAZA  LITE 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买乐天40A 还用买BEC供电吗??  我是NAZA  LITE 的飞控

不用,lite自带bec

楼主:
哥呀,那你推荐乐天呢,还是铂金呢,

网友E:
我在用乐天40a~~乐天才50多一个吧,比铂金便宜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用乐天40a~~乐天才50多一个吧,比铂金便宜了~~~哈哈哈

我现在就买   哈哈,谢谢你  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买   哈哈,谢谢你  哥。

。。。。。。。。。。。。。。建议你飞控换v2,lite真心坑,后期升级也麻烦
我的lite起飞的时候飞机会侧翻,需要手动调整才能平稳起飞,v2起飞就很稳定了

网友:
飞客550感觉也可以,携带还方便,伞结构的,或者小金刚机架也凑合,就是沉点....
电池推荐用6S的
充电池推荐上个大电流的....充电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e实际就是850,v2还是的1500上下,差距较大

1500,在那里买呀

网友:
lite就算了吧,重复投资会更花钱,二手收一个v2或v1+pmu
本人更推荐v1+pmu,因为多了一个5v供电,会好用很多
你的目标是云台+卡片(1000克这个重量云台+微单都不会超过)估计总体起飞重量3000至3600克
除非15寸以上的大桨,4轴有点累,6轴比较合适,动力富裕比较多
6s动力的确不错,但电池和充电等比较贵,4s的话kv要选580的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飞控换v2,lite真心坑,后期升级也麻烦
我的lite起飞的时候飞机会侧 ...

我的也侧翻,还不如QQ

网友:
飞控V2,电池6S,选低KV电机,换15寸桨

网友:
左右~~相信自己就好了!

网友:
还是APM2.8吧,价格便宜量又足。电池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