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折叠桨与一般桨的效率问题!

楼主(2014-09-27):
本人购买的飓风C4114KV400.电机八轴轴距1200电池10000毫安螺旋桨DJI 1552折叠桨!海天三轴无刷云台!全部重量在9公斤左右!可总感觉留空时间很短!想换Foxtech Supreme16X54碳纤维螺旋桨!这款螺旋桨我以前用过和TM桨无区别!平衡效率都非常好!价格和TM的差不多!看了论坛上很多关于折叠桨的文章!包括我现在自己在用的觉得1552系列的桨确实效率低不给力呀!不知道大家有些什么看法!(图片含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A:
1552主要是软,再就是安装不当造成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52主要是软,再就是安装不当造成的震动

震动还好!就是留空时间太短!效率不高!看了飓风官方网站C4114KV400最高可配17寸桨!

网友B:
那就用1758桨吧,我的疯狂5008kv355就用的fox的1758,铂金60A,动力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1758桨吧,我的疯狂5008kv355就用的fox的1758,铂金60A,动力很棒

17寸桨问了店家温度会相当高不建议使用!

网友:
八轴用10000,感觉问题出在电池上

网友:
试试16000或者22000电池,或者两块10000并联看看续航时间和电机电调温度

网友C:
个人感觉折叠桨还可以,尤其是折叠机架上用很方便

网友D:
效率高的话,要相对上大点的桨,为啥不考虑疯狂5010上17或者18寸桨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高的话,要相对上大点的桨,为啥不考虑疯狂5010上17或者18寸桨试试呢?

原来买电机的时候就考虑过疯狂电机!但是看到论坛上的一些文章!哎!!

网友:
效率是个伪命题,换了16寸 你也不会满意的。呵呵。9公斤的八轴 10ah 电池,怎么算 也不会长,能量守恒定律摆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买电机的时候就考虑过疯狂电机!但是看到论坛上的一些文章!哎!!

什么文章?电机最好是先买一个实测后再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折叠桨还可以,尤其是折叠机架上用很方便

是的我也考虑到方便!才买的折叠桨!

网友:
同等品质的前提下··一般机架+一般桨··效率肯定高于折叠机架+折叠桨······为了携带方便··折叠本身就会增加结构的复杂性·不稳定性··成正比的首先就是重量增加··反比的自然就是效率降低··机架 桨 都是如此··品质只是决定牺牲效率的大小和价格的贫贱··

网友:
引用 楼主:
17寸桨问了店家温度会相当高不建议使用!

5008用没温度

网友:
不知道TM的快拆木浆效率怎样,可靠性如何,你们测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