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双桨问题

楼主(2014-09-27):
天龙250无副翼,塑胶桨,低速的时候双桨不明显,中速的时候很明显,高速的时候双桨现象又基本消失!不知什么原因啊!各位大神赶紧指教一下吧!
大桨找过重心,也配平了

网友:
调整大桨拉杆

网友:
这个我知道

网友A:
这种情况多是两个主桨叶螺距不一样,调一样了再试一试。

网友:
塑胶桨软,会弯。

网友B:
这个回复,只能赞了……

网友:
塑胶桨是软的,估计中速的时候刚好到共振点附近了。不过我的天龙250比较坑,中联是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复,只能赞了……

是真的知道,请检查整个PiTch行程十字盘是否一直保持水平,然后检查每个塑胶桨弹性模量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真的知道,请检查整个PiTch行程十字盘是否一直保持水平,然后检查每个塑胶桨弹性模量是否一致。

这回真心赞。为啥不早说……

网友C:
能说2次的,绝不一次说完,以前一直默默潜水。注册到现在才中校,后面来的童鞋都上将呢,我都感觉拖后腿了,现在是亡羊补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2次的,绝不一次说完,以前一直默默潜水。注册到现在才中校,后面来的童鞋都上将了,我都感觉拖后腿 ...

我也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多是两个主桨叶螺距不一样,调一样了再试一试。

请问这个具体应该怎么调呢?量拉杆长度吗?还请前辈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真的知道,请检查整个PiTch行程十字盘是否一直保持水平,然后检查每个塑胶桨弹性模量是否一致。

多谢指教!不过大桨测弹模还是头一回听说啊!不知具体怎么操作呢?难道有专用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不过大桨测弹模还是头一回听说啊!不知具体怎么操作呢?难道有专用工具?

因为是塑料桨,如果每片同一批次一致性还好一点,如果不同批次差别会有的。成品受注塑过程因素影响很大,比如填料,压力,温度,冷却脱模时间等。所以有必要测试。

网友C:
以上在排除螺距不一致情况下,有你说的问题就要作弹性模量等物理检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具体应该怎么调呢?量拉杆长度吗?还请前辈赐教!

使用螺距规测量两只大桨,用调拉杆的办法使两桨螺距一样。

网友D:
我很好奇的是,你们怎么敢去平视高转速的桨,有没有更好点的办法和防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好奇的是,你们怎么敢去平视高转速的桨,有没有更好点的办法和防护措施。

实验室用的那种护目镜应该就可以吧!平时确实感觉很危险!正准备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螺距规测量两只大桨,用调拉杆的办法使两桨螺距一样。

多谢!不过貌似得改装一下螺距尺了!无副翼用普通螺距尺不太好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上在排除螺距不一致情况下,有你说的问题就要作弹性模量等物理检查了

多谢!先调调螺距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室用的那种护目镜应该就可以吧!平时确实感觉很危险!正准备买一个

戴个摩托车头盔

网友:
有可能是横轴胶垫老化,另外桨不能上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