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起飞重量和续航能力 询问下 高手请进

楼主(2014-09-27):
最近弄了2快4S   8000的 电池  以前飞650  都是用5000多的电池  重量为2.6左右 换了8000  变成了2.8KG多了 不知道是否还能飞起来和延长续航能力 用过的前辈说说 谢谢 电机朗宇4110 KV680  1238桨

网友A:
问题不大,桨再大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桨再大点更好!

谢谢。那能换多大的浆啊

网友A:
14估计不行,只能13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估计不行,只能13了吧!

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
电机KV值有点高用不了大桨用420KV左右的那就更好了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机支持4-6S,KV值不高的话,可以试试14或15的桨,肯定时间长些。KV值高了,估计只有13,也可试试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机支持4-6S,KV值不高的话,可以试试14或15的桨,肯定时间长些。KV值高了,估计只有13,也可试试 ...

好的谢谢。680kv估计最大13 再大不行了

网友C:
上多少寸桨自己看这里
如果动力有余量的上10000mah的
问题都不大、我的H4 680目前起飞重量是
2700g左右、电机是朗宇X3508S 700kv 3S 10000mah
配的是APC 1238桨、现在航线是14分钟下来电压是3.7V
电机温度不超过50°环境温度30°

网友D:
5000的你飞几分钟啊

网友:
用12寸浆飞两个电池估计很难起飞了,至少需要13寸的浆。你的四轴效率小于7g/w,算是很低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0的你飞几分钟啊

5000悬停15-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多少寸桨自己看这里
如果动力有余量的上10000mah的
问题都不大、我的H4 680目前起飞重量是

谢谢回复

网友:
小马过河

网友:
怎么不选340kv的呢?680kv适合高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