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希望有条件的朋友复刻2MM以上的S900上中心版。

楼主(2014-09-27):
如题,原厂的碳板太薄了,厚度只有1.5mm,那么重的机架用1.5的碳板实在不适,强度真不行。

网友A:
请问,一张 500mm * 500mm 的碳板,够不够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张 500mm * 500mm 的碳板,够不够刻的?

肯定够,类似的我都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够,类似的我都雕过

也是喔,才900mm的轴距,500mm * 500mm 的肯定够了哈。我的 1400mm轴距,一张碳板上都可以刻n个零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喔,才900mm的轴距,500mm * 500mm 的肯定够了哈。我的 1400mm轴距,一张碳板上都可以刻n个零件了。
...

就是嘛

网友:
大疆的计算很刁钻的,强度刚刚够用就可以啦,免得你的机器永远不坏,谁还继续购买呢?

网友:
人家的广告语是怎么说的:更轻,更强。。。。。。

网友:
哎,永远都这样

网友:
建议自行制造加强零件。

网友:
商品机就和商品车一样有的有改造空间有的基本上没有改造空间。如果你想性能和个性都非常的强大就改造吧,就像有些车改造的价格远远高于车本身的价值哦
像s900这个不知道要是加上两块副电池摄像改成微单的不知道可行不,这样飞行时间应该能长些吧

网友:
复刻中心板?电机座和折叠件表示压力很大,要不要都换成CNC?嗯嗯,那就可以自己做S9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