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0通道设定

楼主(2014-09-27):
之前飞的飞机都是有副翼和水平尾翼的,因此副翼和升降舵各占一个通道。但是j10这种三角翼的机型的副翼和升降舵的是如何实现的?请大侠们讲解下

网友A:
一般是鸭翼当升降用就行了。当然你如果想更一步提高灵活性就可以鸭翼副翼混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鸭翼当升降用就行了。当然你如果想更一步提高灵活性就可以鸭翼副翼混控了。

如果不用鸭翼,只用副翼的话如何实现升降舵功能

网友:
小yu,你设置成三角翼混控就行了,遥控器上设置升降副翼混控。。。方向不对的话1和2通道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鸭翼,只用副翼的话如何实现升降舵功能

三角翼混控

网友:
看你的鸭翼是怎么安装的了,如果是两边联动的,那就只能当升降用,如果不是联动的,两边是单独活动的,就可以右边的鸭翼和右边的副翼用一根Y线,左边的鸭翼与左的副翼用一根Y线,然后设置三角翼混控就可以了,这样的效果是更灵活。但一定要记住舵面不要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