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Z15 7n版本 上5n相机,视频,控制,什么 ...
求助,求助,Z15 7n版本 上5n相机,视频,控制,什么都是好的,就是不能拍照和录像

楼主(2014-09-27):
7n
云台
,上5n相机 不能拍照和录像,无线模块已经给对好相机接收模块,通道映射也确认过,请问怎么解决,还请论坛高手,前辈,帮下忙

网友A:
是你设置问题吧,我是用好的。
哦,我是5R,不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2014-12-08):
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相机是否设置的遥控模式呢?
你可以用很老式的手机摄像头看一下云台上的红外灯,触发的时候有没有光,记得一定是老式的手机,因为新的手机比如苹果都有红外截止滤镜,是看不到红外光的

网友D(2015-01-28):
解决了吗???我的也和你一样 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