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900+Z15+BMPCC,能否给BMPCC直接供电?

楼主(2014-09-27):
请教S900+Z15+BMPCC。但是BMPCC电池实际拍摄只能坚持不到二十分钟。请教一下DJI客服和各位爱好者,能否通过6S动力电源输出给BMPCC直接供电?省得每次都要换电池。

网友A:
二十分钟可以飞两个起落了,差不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分钟可以飞两个起落了,差不多哈哈

哈哈要是能改成自动充电就爽了。

网友:
动力电进滑环 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给相机充电了

网友B:
关键是云台360度转起来之后,你的供电线就无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云台360度转起来之后,你的供电线就无奈了

对其实大疆可以考虑下这个问题,把Z15云台设计成和禅思狗三云台一样,内设条充电线,这样就完美了。要不然,每两次降落都需要拆机器换电。

网友C:
如果HDMI转换模块也用相机电池,那就更悲剧了,从动力电或者设备电给相机供电是王道,少了一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HDMI转换模块也用相机电池,那就更悲剧了,从动力电或者设备电给相机供电是王道,少了一个麻烦

对,非常赞同楼上意见。还有个选择,云台上挂块3S电池给相机供电,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非常赞同楼上意见。还有个选择,云台上挂块3S电池给相机供电,不知道是否可行。

应该可以,只是重心变了。要调一下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