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刷的SUV固件为什么就没有语言选择呢~~快崩溃了。求大神解救!!

楼主(2014-09-27):
照道理上面应该还有一个选项是选语言的啊!!我刷了很多版本通通木有~~~~~~~~~~~~~~~

网友A:
10有中文,7e 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有中文,7e 没

这个是mCKay的中文版,肯定是有的但我这里也是没有你说怪不怪!!!

网友B:
没中文?是不是没放语言文件?你是在官网下的吗?什么控?那个固件?7e跟d10都有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中文?是不是没放语言文件?你是在官网下的吗?什么控?那个固件?7e跟d10都有中文的

d7e,语言文件肯定是一起放进u盘里的!!固件是SuV版,mCKay的中文版都没有语言选项!!

网友A:
suv有个高级模式2,7e容量小,所以没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v有个高级模式2,7e容量小,所以没中文

是这样吗。?!目前我先用中文版的,等用熟了看情况再用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