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2,V,V+等都来,注意下这螺丝。

楼主(2014-09-28):
请大家要多注意这电机螺丝是否有松动,新的,旧的,都要注意。不然,炸了也不知什么回事

网友:
这颗螺丝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是机米螺丝,一般都是配合主轴上面的凹槽做定位用的,安装时基本都会点螺纹胶,松动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除非你电机一直很热。。。

网友:
早些时候就有人提醒,检查了俱乐部数十台精灵,无一有问题。。。所以个例就是个例,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谁哪家的电机,在这里边还藏了个小螺丝……这么大的离心力,会不会甩出来……

我的四轴:

大哥,你的每一个回复是不是都带着你的帖子链接啊!不带这样打广告的!

网友:
定位螺丝,没什么特别奇怪的,确实需要检查一遍,理论上是应该上过螺丝胶很紧的~~不过如果电机老是太热也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机米螺丝,一般都是配合主轴上面的凹槽做定位用的,安装时基本都会点螺纹胶,松动的可能性很小

为了每次飞行都平安回来,多检查一些

网友:
检查一下可以。

网友:
淘宝可以租大疆

网友:
一般都应该点胶吧,而且应该是那种不用火烤拧不动的螺丝胶

网友:
这个螺丝如果松了,会影响电机转动,甚至停转,后果不堪设想!确实应该小心检查。一旦发现有某个电机转动时快时慢,就有可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