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 使用第三方云台如何控制俯仰啊?

楼主(2014-09-28):
如题???

网友A:
换接收机 换遥控

网友B:
我也想问一下怎么弄,呵呵

网友B:
下午用舵机插f2通道,可以用原厂遥控的俯仰,但是飞机走航线的时候舵机会修正,云台的修正靠的是云台自带的陀螺仪,如果再接f2估计就会变成2层次的俯仰。

网友B:
楼主试试云台俯仰接一下接收机上那条连着飞控x1通道那条线,那条估计就是接收机自带的俯仰通道,只不过大江为了能实现俯仰修正,所以接到飞控上了吧

网友C:
楼主,请问知道怎么控制了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D:
直接舵机线接F2通道 俯仰线接F2最上面 地线最下面 中间不要接线

网友A:
额外分出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