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好小子还是上KT苏27?

楼主(2014-09-28):
各位魔头,请教个问题。KT板苏27,2212/kv1400,用8040桨,其操控与好小子有神马区别?无起落架,草地滑降会不会断桨或炸电机座?

8040桨突出机腹约3CM,草地滑降可行吗?

8040桨突出机腹约3CM,草地滑降可行吗?

趁未炸鸡来个合影。

趁未炸鸡来个合影。

网友A:
腰推kv太高了  2200kv6寸或7寸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腰推kv太高了  2200kv6寸或7寸浆

腰推kv要大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腰推kv要大点?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

桨就要配小点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

原理是这样,我感觉kt机很快

网友C:
腰推的KV值并不高,反而是桨太高了,2212的电机用8*4的桨太大了,一块电池飞不完,电机就烫手,2212的电机KV1400一般用6*4的桨。

网友:
我觉得还是板机玩意义大,自己动手更有乐趣。看我的板机F22: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07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腰推的KV值并不高,反而是桨太高了,2212的电机用8*4的桨太大了,一块电池飞不完,电机就烫手,2212的电机K ...

1400kv 上 8060桨  搭配效率 比较高
上飘飘问题不大  上su27 小翼展的飞机 反扭比较大 飞起来 会很 恶心

网友:
KT板苏27,用2212/kv1400,配8040桨可以飞,但是这样的动力配置不合适,应该用2212/kv2100-2600的电机,配5寸桨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腰推的KV值并不高,反而是桨太高了,2212的电机用8*4的桨太大了,一块电池飞不完,电机就烫手,2212的电机K ...

KV1400用6寸桨????????真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D:
飘飘的话,KV值可以,但是桨太大了,6寸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飘飘的话,KV值可以,但是桨太大了,6寸的就行了

不是飘飘,是KT板苏27,翼展730,机长1000,动力2212/kv1400,用804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腰推的KV值并不高,反而是桨太高了,2212的电机用8*4的桨太大了,一块电池飞不完,电机就烫手,2212的电机K ...

2212/KV1400,用6*4的马刀,飞KT板苏27(翼展730,长1000,1500毫安25C锂电)动力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KV1400,用6*4的马刀,飞KT板苏27(翼展730,长1000,1500毫安25C锂电)动力够吗?

飞机不超过500克就行。看你飞机多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飘飘,是KT板苏27,翼展730,机长1000,动力2212/kv1400,用8040桨。

好吧,我没飞过苏27,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网友:
kt苏27用2200kv的电机,配6寸桨

网友E:
2212/kv1400,用7寸桨最好,拉力700--800克。。。飞机做到500--600克会比较好飞,降落尽量一米多丢油落草地,否则打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2/kv1400,用7寸桨最好,拉力700--800克。。。飞机做到500--600克会比较好飞,降落尽量一米多丢油落草地 ...

已顺利爽飞,你的建议非常受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顺利爽飞,你的建议非常受用,谢谢!

不克气!!!

网友F:
楼主哪的人啊,我陕西的,也是刚不玩好小子,自己做了2个SU27还没组装呢~! 80的翼展 不知道电池装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哪的人啊,我陕西的,也是刚不玩好小子,自己做了2个SU27还没组装呢~! 80的翼展 不知道电池装哪合适, ...

在飞的这款S-27,其重心在从电机座预留切口往机头方向3.5CM处。到过西安,经常看到有人晚上在钟鼓楼广场和大雁塔那里飞KT板S-27,真是艺高人胆大啊!其他贴里有相片,能看到装电池的位置。

网友(2014-11-14):
如果不是特别在乎那点风阻,,建议板机的机身下粘上一些特别软的那种泡沫,很多包装箱用的,3个点就可以了,既可以增加高度避免打桨,,也可以方便降落吸收冲击力~~~很好用的,,不然的话哪怕没有炸,稍不注意就会出现一些裂痕什么的。

另外,电机可以换高KV的,,用小桨,飞起来更带劲,,比如2208 2600KV

网友:
1400KV飞是可以飞,不过用在板机上感觉不是太合适,如果新手还可以,速度慢些~~~
我飞板机用的2212 2700KV  5*5的桨,,满油门飞,,特别带劲~~~速度很快,,飞起来很爽。

网友G:
新手也打算用苏27练习,貌似白板机很便宜,到时候多买些用来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也打算用苏27练习,貌似白板机很便宜,到时候多买些用来炸鸡。

买了10架,炸了5架,飞丢1架,剩下的4架都不想飞了,现在转飞下单翼。刚开始飞将舵量设50%,大胆的上就是了,炸一架白板机才15元,练出手感后再换其他JJ。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买了10架,炸了5架,飞丢1架,剩下的4架都不想飞了,现在转飞下单翼。刚开始飞将舵量设50%,大胆的上就是 ...

请教一下,苏27用什么电机,浆,舵机啥的合适?不知道多大的电池合适。一块电池能飞多久不?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苏27用什么电机,浆,舵机啥的合适?不知道多大的电池合适。一块电池能飞多久不?谢啦!

在用的配置如下:朗宇2212\KV1400,用仿马刀8040(飞行速度慢些)或8060,3S花牌1300MAH,起飞重量在500克左右,另外要在机底部贴两块条状泡沫预防打桨。上述配置,电压报警BB设3.6V,使用半油门练习航线和低飞通场能飞10分钟左右。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用的配置如下:朗宇2212\KV1400,用仿马刀8040(飞行速度慢些)或8060,3S花牌1300MAH,起飞重量在500 ...

多谢回复。我也照着你的配置买一套回来玩玩。。那个郎宇2212\KV1400陪 好盈30A电调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回复。我也照着你的配置买一套回来玩玩。。那个郎宇2212\KV1400陪 好盈30A电调合适不?

用的就是好盈30A电调。起飞前要调好飞机的重心,以及各舵面的响应是否正确,这种板机没有方向舵因此需设置升降舵与副翼混控。如果你之前没飞过航模,又没有大湿带飞,那么建议你多看看论坛的“航模新手学堂”,还有就是先练两个星期模拟器再飞,这样会有助于增强你的自信心。
《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戴氏教学法――基础飞行训练》这教材很好,看了会有很大启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好盈30A电调。起飞前要调好飞机的重心,以及各舵面的响应是否正确,这种板机没有方向舵因此需设 ...

明白了,多谢指导!

网友(2015-07-29):
也可以5寸桨

网友(2015-10-15):
苏27好些

网友:
自己做的SU27经常炸鸡,不知道为啥不好飞

网友:
这样保护头,会不会飞不起来的?

网友H(2019-06-16):
入门了就随便选飞机了,看想省钱还是时间,我推荐千禧年,真心是一款性能相当不错的机

网友I:
1400kv配8060的桨,电调设个油门刹车,落地应该不会断桨。遥控器上加大舵机舵量,可做高机动动作,前提是操作够熟练

网友J:
能飞好好小子,就可以上个1.4米塞斯纳玩玩了。不要玩苏27这种没有翼形的板机,很影响手感

网友K(2020-02-12):
我的1400kv用70浆,2200kv用60浆

网友L(2020-03-24):
su27板机,2212/1400电机配8060桨是最好飞,最合适的搭配。有人说用5寸桨,可能是当做另一款缩小版su27了,那个就是用5寸桨,也只能最大到5寸,但电机是2204/2206电机。

网友M:
麻烦咨询一下,fms守护者,重量1200g,电机3136-KV1200,电调20A。原浆是1050的,可以换1070的马刀浆吗,谢谢

网友N: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没飞过苏27,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同感::感觉飞机好丑呀!!